什么dsp芯片适合新手学习?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6-07):
我是做通信的,后面深入后什么型号的芯片会比较适合搞通信?

网友A:
DSP学起来基本都差不多,既然是通信就选一个TI C5000系列吧

网友B:
选2407,比较简单一点,对新手相对容易,如果是搞通信建议选C5000

网友C:
dsp选2407不是误人子弟,现在28x的核都拆分成高低系列的产品了,再说2407都已是淘汰品种,价格比28的更贵,你选吗?

网友C:
在这里说一点个人感受,选哪一个dsp不是主要,专心把一个芯片的datasheet看懂了,对于同一个系列来说都大同小异。

网友D:
2812吧,学的人多,资料很多

楼主:
众说纷纭啊

网友E(2016-04-27):
不知道工业上用的最多的是哪款芯片?

网友F:
28335芯片比较好。

网友F:
而且资料很多呢。

网友G:
目前的芯片只要搞懂了,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H:
这个不好说   主要看楼主的兴趣爱好了

网友H:
如果喜欢运动控制或者电源的话     可以考虑C2000

网友H:
如果是学生   基于C5000做一些算法等  可以考虑

网友H:
C5000低功耗   主要用到仪器仪表 等手持设备上

网友H:
如果研究生  一般学习C6000的比较多
做一些图像等

网友H:
还有对操作系统等感兴趣   可以选择达芬奇系列
或者TI的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