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STM32以太网方面的应用(感谢关注,上传3D库)

楼主(2015-06-07):
  PCB难度不大,是双面板,电路原理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但是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用心在画的一个PCB。
  “三人行必有我师”!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简介:
1、stm32f103主控芯片,以太网用的是带有硬件协议栈的W5500,用于局域网内的数据共享显示和远程控制。
2、5路串口。其中一路隔离232串口,用的ADI的磁耦隔离方案,用于和PC通信。两路非隔离RS232接口,用于设备通信。两路TTL串口,一路用于GSM短信,一路用于调试和debug信息输出。
3、精心布局,几乎所有的信号线都走向top层,bottom层是基本是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充分考虑了信号的回路路径,对于一些CLK采样包地处理。对于跑在18M的SPI信号线(stm32 的spi 最高跑到18M,),接了端接电阻防止信号反射。
4、对于几个实在绕不开的信号线,为了保持信号回流路径的完整,避免大的地平面缝隙,采用了0欧姆电阻跨接
5、每个IC供电都加了磁珠,抑制电源线噪声,DC输入端加了共模滤波器。
6、几乎所有的IO都串接了电阻用于ESD保护,部分加了RC低通滤波。
7、以太网部分RX TX严格安照差分线布线规则。

为感谢大家关注,感谢编辑推荐和打赏,应网友要求上传PCB 3d封装,这些封装都是我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收集和校对的,力争封装准确美观。

欢迎指正。

网友A:
源文件传上来瞅瞅呗

网友A:
老大原理图或者源文件上传看看呗,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原理图或者源文件上传看看呗,学习一下。

哥们 抱歉 单位的项目,领导不让公开,其实也没什么,原理图和器件基本都是常用的

网友B:
很欣赏楼主的PCB风格,一直想找一块漂亮的PCB学习学习,只可惜楼主不方便公开!哎。。。。

网友C:
楼主能否推荐个PCB布线的书?

网友D:
好多地方挖了好多坑,比如网口、串口、电源插座、电感底下,能说说为啥不?

网友E:
好漂亮,我正在学习

网友F:
楼主简介符合布线要求,实际PCB走线还有些线路不太合规。比如下图所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简介符合布线要求,实际PCB走线还有些线路不太合规。比如下图所示。

能否明确指出这里有什么不合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简介符合布线要求,实际PCB走线还有些线路不太合规。比如下图所示。

谢谢指教,你的意思这里不应该挖空吗?

网友H:
楼主,分享一下你的这些封装库吧,太酷了。!!!这个要求可以满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地方挖了好多坑,比如网口、串口、电源插座、电感底下,能说说为啥不? ...

网口下面不敷铜为了防止网络变压器带来的干扰。
隔离串口的地和信号地是隔离的,所以有空槽,正面没有敷铜是为了避免DC DC干扰信号地。
电源插座下面的挖空是因为电源线在进入共模滤波器前会携带共模噪声,为了避免干扰信号地。
电感和续流二极管下面的地挖空是因为,这里的电流变化大,容易引入共模干扰,为了避免干扰信号地。

总之就是为避免干扰信号地。
个人理解和习惯做法。欢迎指正

网友I:
楼主,封装库打包一个吧,造福一下大家。

网友F:
谢谢指教,你的意思这里不应该挖空吗?

那根线应该从焊盘的角出来,你那里存在一个锐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根线应该从焊盘的角出来,你那里存在一个锐角。

谢谢 !我会改过,你的意思是这样?这个关系大吗?

还是这样?   锐角有时会引起信号的反射,这个我知道,还是没有注意到

网友J:
PCB很常规,主要是3D封装做的好,SolidWorks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PCB很常规,主要是3D封装做的好,SolidWorks画的吧

导入到*.SETP模型

网友K:
器件的3D模型都匹配上了

网友A:
老大分享一下3D库呗

网友L:
3D图不错,是使用AD看的3D效果吗?

楼主:
欢迎下载 如有问题请与我联系

网友M:
隔离度不太够,间距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隔离度不太够,间距太小

可以扩大,但是就我的应用环境已经足够

网友N:
不错不错
最近正好想添加些3D元件体到库里

网友N:
片型电阻电容3D库基本上不用画
Altium官方库里有,而且很全
同样的长宽的电容还有不同的厚度

网友O:
可惜了不是107或者207之类自带mac的芯片

网友P(2015-07-18):
好漂亮的板子!!!

网友Q:
请问这用AD那个版本才可以打开呢。

网友R:
楼主把源码公开了吧!板子的源码 呵呵呵~~~

网友S(2016-02-02):
画的真好

发新帖 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