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选定TIDSP,需要什么开发工具?

楼主(2015-06-07):
如果选定TIDSP,需要什么开发工具?

网友A:
你要做什么系统?

楼主:
我要设计生物图像处理系统

网友B:
高性能和低价格?

楼主:
是i啊,选用那种型号较好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选定TI
DSP,需要什么开发工具?

网友C:
可以有固定的窗口可以设置bios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D:
买个仿真器吧,市面上DSP仿真器比较多

网友E:
CCS必须首选的

楼主:
先结贴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