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音处理中DM642通过EDMA方式与McASP交换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06-07):
在语音处理的过程中,先采集到原始语音信号,再经过算法处理后发出声音。中间用EDMA通过ping-pong的方式搬移数据。我的思路是这样的:AIC23B,McASP,EDMA分别配置好后,启动程序。当MCASP中某个寄存器RSTAT接收到数据后,触发EDMA事件,开始启动EDMA自动搬移数据,然后在CPU中算法处理数据,处理完成后又触发另一个EDMA事件,然后自动搬移数据到MCASP中,通过AIC23B芯片发出声音。

我的问题是:

1、自动搬移后的数据存到哪去了,是在哪个寄存器中么?

1、语音算法的程序在哪编写呢?是在中断子函数里么?

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是一个DM642的初学者,但是参考以前师兄的代码(C6713的板子),语音算法都是写在中断子函数的,第一个问题我不懂,所以不能帮助您了。不知道您的问题解决没,可不可以帮您调试好的文件发一份给我,我现在也需要做语音算法,但是在设定McASP接受中断时总是失败,不能触发中断,另外我使用样例程序应该有不少问题,在程序暂停后再次运行时就不再发声了,用耳机听也只有一只有声音

网友:
您的问题解决没有?我和您用的是同一个DSP,可不可以把您的文件发我一份,我的邮箱:596121344@qq.com。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要认真慢慢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