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在CCS6.0环境下仿真器无法连接

楼主(2015-06-08):
刚装了一个CCS6.0,但是仿真器连接不上?提示下面的错误。

网友A:
哪种型号的仿真器?

网友B:
驱动自己安装的还是在CCSv6中自带的
如果仿真器自带驱动   建议安装到CCS同一目录下
还有   问问厂家  仿真器能不能支持CCSV6

网友C:
我的CCS是6.0的,驱动是自带的。你看一下你的是不是,插上USB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串口有没有显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自己安装的还是在CCSv6中自带的
如果仿真器自带驱动   建议安装到CCS同一目录下
还有   问问厂家  仿 ...

驱动是合众达的仿真器自己带的,也安装到了CCS同一目录下面,有可能是我的系统的原因吧,也有可能是我的工程是之前在CCS5.5平台建立的,导入到CCS6平台以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后来一直没有解决又重新装回了CCS5.5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CCS是6.0的,驱动是自带的。你看一下你的是不是,插上USB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串口有没有显示驱动 ...

显示驱动了,后来没有解决又装回了CCS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型号的仿真器?

合众达的SEED-XDS510PLUS,后来一直没有解决又急着编程,所以又装回CCS5.5了

网友B:
我也在用CCSV6

楼主(2016-10-06):
合众达的SEED-XDS510PLUS无法用于CCS6.0以上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合众达的SEED-XDS510PLUS无法用于CCS6.0以上版本。

咨询厂家了吗

楼主:
没有咨询厂家,是不是这么说不严谨,仅仅是通过我的使用经验写的,SEED-XDS560PLUS仿真器或者白盒子的一些仿真器可以支持CCS6.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咨询厂家,是不是这么说不严谨,仅仅是通过我的使用经验写的,SEED-XDS560PLUS仿真器或者白盒子的一 ...

那就应该是不支持
仿真器需要确认能够支持的CCS版本  能够支持的控制器系列型号

网友D(2016-12-14):
请问WIN10系统,想要5509,应该用那一个版本的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