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6-08):
在一个lcd显示程序中的原理图上加上一个I2C模块编译之后就出现很多的错误:“ Schematic is missing terminal that appears in symbol”,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截图 或 上传工程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 或 上传工程 看看

就是这个一直报错,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网友A:
说的是某个Symbol应该放但是没有放。你检查原理图的连线,是不是选择HW Connection。可以将工程传上来让我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某个Symbol应该放但是没有放。你检查原理图的连线,是不是选择HW Connection。可以将工程传上来让我 ...

感谢你的帮助,我现在需要用到mpu6050,就想把网上的mpu6050的采集程序和Nokia 5110的显示程序合并到一起,但是刚刚一修改原理图就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能把你的qq号给我吗,感觉在论坛上说不清楚,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帮助,我现在需要用到mpu6050,就想把网上的mpu6050的采集程序和Nokia 5110的显示程序合并到一起 ...

不要着急,现在问题还没有到达融合多个模块的那一步。请先尝试运行一些简单的程序,熟悉了Creator操作以后再进行第三方组件的添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着急,现在问题还没有到达融合多个模块的那一步。请先尝试运行一些简单的程序,熟悉了Creator操作以 ...

恩,好的,问题是现在我做毕设用的到,所以时间有点紧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各个模块的所有必须接输入输出的管脚都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