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使用goto语句

楼主(2015-06-08):
#error cpstm8 main.c:177(4+4) GOTO undefined

楼主:
GOTO改成小写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少用 goto.蹦来蹦去会把自己绕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用 goto.蹦来蹦去会把自己绕晕

说的有理,还是少用的好

网友C:
goto 关键字是小写的,并且只能在一个函数里面用,慎用巧用

网友D:
正确使用GOTO语句的方法就是:不用goto。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oto 关键字是小写的,并且只能在一个函数里面用,慎用巧用

的确,goto还是很有用的,一开始我也是教条的**不用,直到微软代码中有很多goto时候,再一个例子就是uip.

网友F:
虽然不建议用,但kernel里面很多goto,学习一下用法......

网友G:
用goto的话做好详细注释 真的容易晕

网友H:
int Function(void)
{
if(x)
  goto ERROR;

if(xx)
goto ERROR;

//... ...

return 1;

ERROR:
   XXX.Close();
  return 0;
}

goto 几乎就这么一种用法。

这个是gcc才支持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正确使用GOTO语句的方法就是:不用goto。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