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48位的数比较大小如何优化

楼主(2015-06-08):
我的设计中有48位的时间计数,计数的分辨率会在10个CLOCK,所以48位感觉不太好拆分,现在要用这48位的计数与总计数相比较。用XST综合,级数太多了,速度上不来

请问有什么方式优化代码,能把速度提上来吗。

网友A:
你最好附上你设计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附上你设计的代码

always@(posedge clk_in)
    begin
            if(Tcmp > total_clk_cal)begin
                CLK_tmp <= total_clock - cur_clk;
            end
            else begin
                CLK_tmp <= Tn_1- Tlast;
            end
    end
其中所有的变量全是寄存器输出。输入输出有强关联的,这个时序是正好的不太好拆分,也是由多级流水线下来的。原来是想看这比较大小有没有效率更高的算法。
目前的处理是,强行加一级流水线,其他部分的逻辑做了调整,总感觉不爽。

网友B:
看到这种情况会直接选择多资源的芯片的路过,XST的木用过,QUARTUS中有个Chip Planner中有一项在综合后,可对内部寄存器输入输出等进行编辑的,提供一个公式编辑栏。XST中类似的功能可以试下,怎么操作忘了:lol:lol,不过感觉也优化不了多少

网友C:
直接比较吧,这个没啥好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种情况会直接选择多资源的芯片的路过,XST的木用过,QUARTUS中有个Chip Planner中有一项在综合后, ...

谢谢,XST应该是有这方面功能的,只是现在不会用。稍后学习,这样的调整只肥优化线延时,门延时还得换算法。门级层次太多了。目前已经修改逻辑部分,绕开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比较吧,这个没啥好优化的。

数字电路里面,分析不出来有更好的多位数比较逻辑吗。哪怕是牺牲资源,求速度。因为这48位的比较,加法,到不了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