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系列RTC求助

楼主(2015-06-08):
本来想用STM32L152V8T6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RTC供电不和STM32F系列的一样,有专门的VBAT供电的管脚,该如何处理呀?

网友A:
VBAT 是断电后RTC供电,不然断电了你RTC怎么走?

网友B:
用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 是断电后RTC供电,不然断电了你RTC怎么走?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嗯,该芯片只能使用外部时钟芯片!

网友C:
是用电源单独供电的意思吗

网友D(2015-07-08):
这确时是一大弊端啊,我当时差点被它整死。虽然芯片有低功耗方式但给整个片子供电还是很大的。

网友E:
直接接3.3V

网友F(2015-08-11):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用的外部RTC电池供电呗,要不掉电没法搞呀

网友G(2015-09-18):
DS1302  + CR2032

网友H(2017-06-10):
用个电脑上的那种纽扣电池。

网友I:
想问一下这个硬件配置是直接在管脚1一直供电吗?3.3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