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吸合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5-06-08):
12v继电器吸合瞬间单片机有很多时候会复位,继电器线圈和单片机之间有uln2003。12v和5v是变压器后整流后lm2596分别提供的。继电器触点侧不接负载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接上加热片负载就发现这个问题。
原来第一板的pcb没有这个问题,现在第二版的出现的这个问题,只是布局修改了下增加一些电路,但都跟这部分没有关联的。示波器看单片机电源引脚也没有什么变化。现在的布局是继电器和整流桥很近,有关系吗?大神求解。

网友A:
上电时候用示波器看看复位脚变化,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B:
这是继电器触电火花干扰所致,要注意PCB布局走线,同时加触电消火花RC电路。

网友C:
改板子吧,你有PCB检查的列表吗?没有的话,请别人根据你的原理图给搞一个。
肯定是复位、晶体电路受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候用示波器看看复位脚变化,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确实好像又这个问题,运行时候,示波器表笔放在reset引脚直接就会导致复位。也发现继电器吸合时候,reset引脚电平瞬间低了一下又恢复高的。好奇怪啊。我现在板子继电器和单片机供电都是单独供电的,跟继电器负载加热片的220v分开的。怎么还有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继电器触电火花干扰所致,要注意PCB布局走线,同时加触电消火花RC电路。 ...

pcb布局的确跟第一个版本的不同。我现在板子继电器和单片机供电都是单独供电的,跟继电器负载加热片的220v分开的。怎么还有影响呢?继电器吸合时候,reset引脚电平瞬间低了一下又恢复高的。
触电消火花RC电路怎么加的呢?最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同屋的同时开关他的开关却导致我的单片机重启,都不是一个插排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板子吧,你有PCB检查的列表吗?没有的话,请别人根据你的原理图给搞一个。
肯定是复位、晶体电路受干扰了 ...

你看看上面2个楼的,复位的原因就是单片机复位引脚有一个瞬间的低电平。奇怪是都分开供电怎么还会这样。尤其是别人的插排上的电器开关,都会导致我的单片机复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看上面2个楼的,复位的原因就是单片机复位引脚有一个瞬间的低电平。奇怪是都分开供电怎么还会这样。 ...

如果示波器探头碰到复位脚都会导致复位,显然是你的原理图有问题,或者芯片复位配置有问题。你贴出原理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示波器探头碰到复位脚都会导致复位,显然是你的原理图有问题,或者芯片复位配置有问题。你贴出原理图 ...

不应该啊,这个电路一直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出现问题,不接220v只用仿真器供电时候,示波器表笔碰也会复位,但是继电器吸合时候,电平不会改变。接负载220v时候吸合时候会有一个低

网友C:
你这个原理图看不懂,J16是什么?复位就是RC复位吗?
如果只是RC复位,示波器表笔起码是1M内阻的,碰触肯定不会复位的。
你的MCU等芯片,电源滤波有就近加上吗?接地是大面积铺地吗?

网友D:
应该是电源不稳,或复位电路有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是MCU抗干扰差。

楼主:
不好意思了。好像是复位引脚的10k电阻,0.1电容,不知道谁虚焊了、重新焊下就好了,待我在多测试看看,奇怪,虚焊了,不接负载就不会复位,接了负载很大概率复位。接不接负载,示波器表笔碰下就复位。
现在怎么弄都不复位了。坑死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好像是复位引脚的10k电阻,0.1电容,不知道谁虚焊了、重新焊下就好了 ...

哈哈,就知道会是意外。
如果示波器碰一下就复位,肯定是有原因的,10K的上拉电阻,示波器怎么碰都不会复位的。

网友E:
继电器线圈的二极管加了没有,如果没加表示这种现象很正常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就好: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布局的确跟第一个版本的不同。我现在板子继电器和单片机供电都是单独供电的,跟继电器负载加热片的220 ...

通过电磁辐射影响。电火花会释放广谱电磁辐射,而PCB上的引线会感应到电磁辐射,正如天线。
消火花电路时一个RC回路,并联在继电器触点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好像是复位引脚的10k电阻,0.1电容,不知道谁虚焊了、重新焊下就好了 ...

MCU的复位端是高阻输入型IO,浮空的话,一点点电磁干扰就会影响该引脚的电平状态。

网友B:
即使只是复位引脚的问题,如果电路和PCB设计不当,继电器触点火花仍可能会影响电路,继电器触点的负载越重、电压越高,这种现象就越容易发生。

网友G:
这中问题存在的,我的处理措施:
1,继电器增加消火花电路 (起始很简单的几个元件解决)
2,继电器线圈增加二极管 (知道怎么接)
3,单独供电
4,与单片机信号采用隔离措施(光耦)
不能写了,都是拿钱买的经验不能免费说了

网友H:
线圈加阻容,续流二极管看看;

网友I:
下次焊接两块做个对比,硬件这东西,有很多不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电磁辐射影响。电火花会释放广谱电磁辐射,而PCB上的引线会感应到电磁辐射,正如天线。
消火花电路时 ...

解释的很好。我看有人说阻性负载就不用加了是吗?我的是220v6a的加热片
rc消火花电路不是和可控硅的rc浪涌吸收电路一个意思吗?rc的选值也差不过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中问题存在的,我的处理措施:
1,继电器增加消火花电路 (起始很简单的几个元件解决)
2,继电器线圈增 ...

线圈侧这样,是不是也实现了隔离和阻容或者二极管呢

网友J:
线圈还是并联二极管,当线圈断电产生反向感应电压时,被二极管短路,保护MCU。

网友K:
复位的原因以前接触过,就是单片机复位引脚有一个瞬间的低电平。奇怪是都分开供电怎么还会这样。尤其是别人的插排上的电器开关,都会导致我的单片机复位

网友L:
我也遇到过,进来看看

网友M:
尽量单独给继电器供电呗,加个光耦隔离一下,PCB上面在注意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释的很好。我看有人说阻性负载就不用加了是吗?我的是220v6a的加热片
rc消火花电路不是和可控硅的rc浪涌 ...

继电器触点电火花跟负载类型无关,不管是不是阻性负载都会产生电火花,负载越重火花越强烈。
RC消火花电路跟RC吸收电路结构相同,但意义决然不同,二者应对的是不同对象,参数自然也不同。

网友C:
很多人会进入抗干扰的误区。
首先是提高自身的抗干扰能力(自身健康,穿隔离服),其次才是尽量减少干扰源的强度。
你可以减少自身设备的干扰强度,你无法减少别人的设备的干扰强度。
就如LZ说的,外边电器插拔一下也会死机。

网友N(2015-07-09):
用光偶和固态继电器,干扰就会减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