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 TIM1_PWM无输出

楼主(2015-06-08):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的 CH1 CH1N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TIM_CH1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

        //Deinitializes the TIM1 periphera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reset values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通道1 ********************************/
        /*********占空比固定,为50%**********/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2;                                    //写跳变值(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PWM功能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跳变前默认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PWM双路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跳变前(正极)默认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死区设置                                                                                                    1us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运行模式下“关闭状态”使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关闭模式下“关闭状态”使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锁定关闭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10;                                                  //这里调整死区大小0-0xff 死区时间大概为1us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刹车功能使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刹车输入高电平有效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自动输出使能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2;                                    //写跳变值(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PWM功能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跳变前默认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PWM双路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跳变前(正极)默认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SelectOCxM(TIM1, TIM_Channel_1, 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 TIM_CCx_En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 TIM_CCxN_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1_OC 通道输出PWM(一定要加)//可以等同于下面这句话
        //TIM1->BDTR |= 1<<15;
        //Chen:!!!!!!!!!!!!!!!!!!TIM1想要输出PWM必须配置BDTR寄存

}

网友A:
看样子是做电机控制;
看我发的一些帖子,应该有参考例程;

网友B(2015-07-14):
你好,我也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