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SD卡通信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6-08):
在SD卡的初始化中,为了初始化成功,设置了两个通信时钟频率,一个是慢速的,一个是高速的,SD卡采用SPI的通信方式,同时又对SPI的通信时钟进行了设置。这里的SD卡的高速时钟设置为10M,目的是为了加快数据通信速率,但是用示波器测SD卡信号引脚的波形,测到的波形并不是固定的10M的波形,有时候会出现低速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不到对sd通讯的时候,没有波形也是正常的
建议楼主提供下代码,这个是猜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到对sd通讯的时候,没有波形也是正常的
建议楼主提供下代码,这个是猜不出来的 ...

如果楼主用到过fatfs文件系统,看一下f_open()函数就可以知道了,在这个函数中又包含了对于SD卡的初始化。还有f_mkdir()这个函数,也是又包含了对于SD卡的初始化。

网友B:
有时主机的速度很快但外设的速度没那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楼主用到过fatfs文件系统,看一下f_open()函数就可以知道了,在这个函数中又包含了对于SD卡的初始 ...

:L你就是楼主啊

楼主:
奥 请问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主机的速度很快但外设的速度没那么快

您能具体的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 请问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谢谢了。

据说SD卡的初始化速度不能大于400kHz,读写数据的最高速度不知道是多少。
另外,既然是spi通讯方式,当sd卡忙的时候,主机要等待,肯定通讯速度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