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GPMC总线问题

楼主(2015-06-08):
AM3359 GPMC总线上挂了NAND,现在想再挂一个ST16C554(串口扩展芯片),驱动移植过程中:内核无法启动直接死在booting kernel那里,跟踪发现是因为gpmc_cs_request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不申请地址空间,内核能够起来。加上这句就不行了。跪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申请地址空间冲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地址空间冲突了吧......

重新检查了,寄存器配置里没有出现地址空间冲突,但是发现gpmc_mem_init(void)初始化中        for (cs = 0; cs < GPMC_CS_NUM; cs++) {
                u32 base, size;
                if (!gpmc_cs_mem_enabled(cs))
                        continue;
                gpmc_cs_get_memconf(cs, &base, &size);
                if (gpmc_cs_insert_mem(cs, base, size) < 0)
                        BUG();
        }
遍历寄存器时,gpmc_cs_get_memconf()中这样说:
        l = gpmc_cs_read_reg(cs, GPMC_CS_CONFIG7);
        *base = (l & 0x3f) << GPMC_CHUNK_SHIFT;
        mask = (l >> 8) & 0x0f;
        *size = (1 << GPMC_SECTION_SHIFT) - (mask << GPMC_CHUNK_SHIFT);

        if (cpu_is_am33xx()) {
                *base = 0x8000000;
                *size = 0x10000000;
        }
= = 这我随便怎么设。。不同设备最终都会设成这个默认值。是这里发生冲突了么?谢谢解答。

网友A:
if (cpu_is_am33xx()) {
                *base = 0x8000000;
                *size = 0x10000000;
        }
这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cpu_is_am33xx()) {
                *base = 0x8000000;
                *size = 0x10000000;

arch/arm/mach-omap2/gpmc.c 中 gpmc_cs_get_memconf()函数里  由gpmc_mem_init(void)初始化函数调用,您看下,谢谢回答

网友A:
看代码的话就是说,cpu_is_am33xx成立的话就执行 *base = 0x8000000;*size = 0x10000000;,是cpu决定了地址跟大小.
看看board里面的static void evm_nand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struct omap_nand_platform_data *pdata;
        struct gpmc_devices_info gpmc_device[2] = {
                { NULL, 0 },
                { NULL, 0 },
        };

        setup_pin_mux(nand_pin_mux);
        pdata = omap_nand_init(am335x_nand_partitions,
                ARRAY_SIZE(am335x_nand_partitions), 0, 0,
                &am335x_nand_timings);
        if (!pdata)
                return;
        pdata->ecc_opt =OMAP_ECC_BCH8_CODE_HW;
        pdata->elm_used = true;
        gpmc_device[0].pdata = pdata;
        gpmc_device[0].flag = GPMC_DEVICE_NAND;

        omap_init_gpmc(gpmc_device, sizeof(gpmc_device));
        omap_init_elm();
}
这个是不是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的话就是说,cpu_is_am33xx成立的话就执行 *base = 0x8000000;*size = 0x10000000;,是cpu决定了地址 ...

void evm_nand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里除了配置了时序,没有对地址跟空间大小做设定,按照默认地址跟大小的配置(0x8000000,0x10000000)的话,nand被映射到这个空间,那我再去申请另一个设备,即便是对它设定了。。到时候又成了默认值,出现两个设备同一地址跟大小,,是这样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的话就是说,cpu_is_am33xx成立的话就执行 *base = 0x8000000;*size = 0x10000000;,是cpu决定了地址 ...

gpmc_mem_init...
[    0.118072] CONFIG1_0 0x800
[    0.118072] CONFIG7_0 0x48
[    0.118072] CONFIG1_2 0x1000
[    0.118072] CONFIG7_2 0xf00

[    0.118103] gpmc_nand_init...
[    0.118347] CONFIG1_0 0x800
[    0.118347] CONFIG7_0 0xf48
[    0.118347] CONFIG1_2 0x1000
[    0.118347] CONFIG7_2 0xf00

[    0.120544] com335x_gpmc_init...
[    0.120788] CONFIG1_0 800
[    0.120788] CONFIG7_0 f48
[    0.120819] CONFIG1_2 28000000
[    0.120819] CONFIG7_2 f41

以上三个函数中打印了寄存器的值,默认值应该是没有影响的,后两个函数在第一个函数之后再去配了寄存器,所以不会是地址空间冲突吧= = ╮(╯▽╰)╭ 再找找其他原因了。

楼主:
  怎么弄都一样只要一加gpmc_cs_request() 就死在了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求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的话就是说,cpu_is_am33xx成立的话就执行 *base = 0x8000000;*size = 0x10000000;,是cpu决定了地址 ...

:L今天突然发现gpmc_cs_request(cs=1,)就可以,但是gpmc_cs_request(cs=2,)就不行,不知道为啥=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突然发现gpmc_cs_request(cs=1,)就可以,但是gpmc_cs_request(cs=2,)就不行,不知道为啥= =    ...

不太清楚,没有详细研究过......

网友B:
请楼主留下qq,看看能否支持您!

网友B:
今天突然发现gpmc_cs_request(cs=1,)就可以,但是gpmc_cs_request(cs=2,)就不行,不知道为啥= =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
请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没有详细研究过......

现在问题更奇怪了,原因竟然是先gpmc_cs_write_reg(cs, GPMC_CS_CONFIG7,0xf41);导致gpmc_cs_request(cs=1,)不成功卡死,不先写CONFIG7  能gpmc_cs_request(cs=1,)返回分配的基地址是0x1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留下qq,看看能否支持您!

= = 我买的你们的板子 我有您的QQ9908。。。

网友(2016-11-24):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搞了好久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