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怎么才能自动产生锯齿波?

楼主(2015-06-08):
官方的例子是搬移数据实现的.我看DataSheet说可以自动产生锯齿波,但是用下面的代码完全没有波形输出.要产生锯齿波,需要做哪些事情?
void main(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4, EN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DAC, ENABLE);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4,0xFF);
  TIM4_SelectOutputTrigger(TIM4_TRGOSource_Update);
  TIM4_Cmd(EN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Trigger_T4_TRGO,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_WaveGenerationCmd(DAC_Channel_1,DAC_Wave_Triangle,ENABLE);
  DAC_SetTriangleWaveAmplitude (DAC_Channel_1,DAC_TriangleAmplitude_1023);

  DAC_Cmd(DAC_Channel_1,ENABLE);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网友A: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看到这你不怀疑缺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看到这你不怀疑缺点什么

不怀疑啊.因为这段代码,如果手工写入数值的话,可以输出电压的.请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怀疑啊.因为这段代码,如果手工写入数值的话,可以输出电压的.请明示

猜测是dds 原理
写入锯齿波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