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247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08):
我现在想用一片ADS1247既可以采集热电阻,又可以采集热电偶。因为我看datasheet上面三线制采集热电阻的时候有一根线都是接在参考电压输入引脚的,但是我这个精度要求又比较高,所以得用外部参考电压输入。所以就不知道引脚如何分配了。不知是否有好的方法,望赐教

网友A:
ADS1247 可以使用内部基准, 也可以使用外部基准. 见手册图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