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二极管 -5V 转 -3.5

楼主(2015-06-08):
求指点:电如图所示,-5V输入 , -3.56V输出  ,2个硅二极管 和稳压管是否接对了!!这样接能输出-3.57V!!!!别人的路认为是-板测试一下,输出为-3.57V,从实物上看,貌似就是这样接的!!!但是想一下,电流不是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吗?我5V流向-3.57V,但是二极管反过来接,-5V到-3.56V不通啊感觉?这样接也能通? 谁能讲讲这个原理,谢谢!!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A:
好像是对的,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电流方向是-3.5V到-5V,所以-5V+两个二极管的压降0.7V+0.7V得-3.6V.

网友C:
别学电子了。。。。。。。。。。。。。。没有钱途又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对的,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实测过了,输出就是-3.57V,先实测的,然后我再看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学电子了。。。。。。。。。。。。。。没有钱途又累人。。。。。。。。。。。。。。。 ...

哈哈  我也觉得 , 又特别是内地,做这个才特么没前途!!!要么就累成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方向是-3.5V到-5V,所以-5V+两个二极管的压降0.7V+0.7V得-3.6V.

哎  电路没学好!!!我一直认为电流是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而-5V电势高于-3.57V,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电路明显不通啊,但是实测又是正确的!!!!但是反过来一想,如果-5V接二极管正极,那输出肯定是-5.7V啊!!!好纠结!!!做这个的同事问我,那-5V输入 -3.57V输出是升压还是降压??我*,我感觉就电势来看是电势降低,就数学值来说,值是升高!!!我去,我有点稀里糊涂的,求大神解释哈!!

网友D:
其实和数学一样啊,+的大于负的,负电压相当一个吸力,把高于负电压压的正电子吸过去中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电路没学好!!!我一直认为电流是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而-5V电势高于-3.57V,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电路 ...

你傻啊,电势差是需要一个参考点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哎  电路没学好!!!我一直认为电流是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而-5V电势高于-3.57V,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电路 ...

-5V电势低于-3.57V

网友F:
不动脑筋!…正2肯定流向负2呀!…
   你说是不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动脑筋!…正2肯定流向负2呀!…
   你说是不是2?…

是啊,但是二极管负极输入,正极输出,没有负载,输出依然是-3.57V!!!!!二极管反过来不是不通吗,用万用表测GND跟输出端电压,难道不是0V ???除非是没有电流但是电势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和数学一样啊,+的大于负的,负电压相当一个吸力,把高于负电压压的正电子吸过去中和, ...

是啊,-3.57V大于-5V,照这样难道不是-5V接二极管正??为什么-5V接二极管负极,并且二极管正极还有-3.57V输出???

网友G:
LS有建议LZ不学电路,是因为LZ不知道-5、-3、0、5,这几个值的大小。LZ只会比较正数,不会比较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LS有建议LZ不学电路,是因为LZ不知道-5、-3、0、5,这几个值的大小。LZ只会比较正数,不会比较负数。 ...

这个貌似不是谁大谁小这么简单的问题吧!!!只看大小来理解的话,我想问一个硅二极管负极接地,正极会输出0.7V吗???

网友G:
你的大脑还处于短路状态呀,二极管有压降,是因为有电流呀,因为有负载才有电流呀,万用表也是负载,只不过负载电流很小而已。
如果二极管负极电压是0,二极管正极电压肯可能是0.7V,也可能是-100V呢。
但是正极电压不能太大,否则会过流烧毁,也不能太负了,否则会击穿烧毁。

楼主:
恩恩 ,-5V 电势低于 -3.57V!!!但是-5V接二极管负极,而二极管正极输出-3.57V,我去,二极管能升压了???那二极管负极接3.57V,那正极能输出5V??不会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恩 ,-5V 电势低于 -3.57V!!!但是-5V接二极管负极,而二极管正极输出-3.57V,我去,二极管能升压了?? ...

你的大脑还是短路呀,不是二极管可以升压,是GND通过负载到二极管的正极,这个GND比-5V要高呀。

网友H:
电路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的大脑还是短路呀,不是二极管可以升压,是GND通过负载到二极管的正极,这个GND比-5V要高呀。 ...

不说了,说多了你会被他气吐血的,呵呵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哎  电路没学好!!!我一直认为电流是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而-5V电势高于-3.57V,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电路 ...

请问-5如何大于-3???
-5 -(-3) = -2<0
得-5 < -3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说了,说多了你会被他气吐血的,呵呵

是呀,人可以一时糊涂,不可一世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