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1 SD卡启动问题

楼主(2015-06-08):
i.MX51用SD卡启动,在linux PC端用如下操作烧录redboot和kernel:
1)sudo dd if=redboot.bin of=/dev/sdc bs=1K; sync
2)sudo dd if=zImage of=/dev/sdc bs=1K seek=3072; sync
用fdisk创建500M分区sdc1,格式化为ext2,mount分区后将rootfs的全部子目录cp到sdc1,umount。
将SD卡接到51的板子上,上电启动,boot和kernel都正常,但挂载文件系统时出错,log如下:
... ...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console=ttymxc0, 115200 root=/dev/mmcblk0p1 rw rootfstype=ext2
... ...
FEC Ethernet Driver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i2c /dev entries driver
mxsdhci: MXC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mxsdhci: MXC SDHCI Controller Driver.
mmc0: SDHCI detect irq 128 irq 1 INTERNAL DMA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c rev 2
Root-NFS: No NFS server available, giving up.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mmcblk0p1"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3072 mtdblock0 (driver?)
1f01            5120 mtdblock1 (driver?)
1f02          262144 mtdblock2 (driver?)
1f03          262144 mtdblock3 (driver?)
1f04         3661824 mtdblock4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800294ac>] (unwind_backtrace+0x0/0xf0) from [<802e8b64>] (panic+0x6c/0xe0)
[<802e8b64>] (panic+0x6c/0xe0) from [<80008db4>] (mount_block_root+0x1cc/0x20c)
[<80008db4>] (mount_block_root+0x1cc/0x20c) from [<80009000>] (prepare_namespace+0x11c/0x174)
[<80009000>] (prepare_namespace+0x11c/0x174) from [<80008480>] (kernel_init+0x120/0x168)
[<80008480>] (kernel_init+0x120/0x168) from [<800259c0>] (kernel_thread_exit+0x0/0x8)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先~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应该是内核有问题。请问你这里使用的images是你自己编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应该是内核有问题。请问你这里使用的images是你自己编译的吗? ...

内核是自己编译的,但从nand flash启动,是正常能跑起来的

网友A(2015-07-14):
引用 楼主:
内核是自己编译的,但从nand flash启动,是正常能跑起来的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 ...

没解决,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