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见过的贴片三极管

楼主(2015-06-08):
请问下,有没有人了解 :封装为SOT-23,丝印为110 的三极管

楼主:
希望有了解的告诉下,顺便自己定一下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这样都能找到,T叔真是智能数据库

网友B:
t叔神通广大.

网友C:
这个是怎么找的啊

网友D:
三极管,不会一棵树上吊死吧,自己根据电路来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E:
T叔,像这种只知道丝印层 是怎么找的?有什么根据或思路?

网友F:
只见牛人现身。

网友G:
MARK一下,贴片代码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