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交流采样,转换成实际电压比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低10V左右

楼主(2015-06-08):
来自 2楼

网友A:
“用均方根算法换算成电压有效值,ADC采样20ms,20个点,1ms采样一个值” 先不考虑是否ADC电路误差大,你这种算法前提是50Hz很准确,稍微偏差便会带来很大误差,减小这种误差可以加大计算样本,采1s再算算。

网友B:
太少了,导致的.

网友C:
另外注意,如果交流不是常见的低频正弦波,万用表未必能测准。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也有可能交流信号频率比采样频率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另外注意,如果交流不是常见的低频正弦波,万用表未必能测准。

最低档的万用表测交流电压一般不会有问题,很少能有强大的负载能让工频电压谐波失真超过3%的。带宽不够,非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电流才会有问题,特别是无pfc开关电源。

撸主的问题显然是采样点太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最低档的万用表测交流电压一般不会有问题,很少能有强大的负载能让工频电压谐波失真超过3%的。带宽不够, ...

都说了是不是“常规的低频正弦波”……

网友F:
香农采样定律,采样频率至少是信号频率的2倍啊。

网友G:
这个先自己理论计算一下,手工输入20个自己根据正弦波计算的ADC值,相位随机,看看你的函数计算的有效电压结果是多少。根本不需要实际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