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如图电阻值如何确定

楼主(2015-06-08):
求R2的值如何确定,以及R2的作用?

网友A:
这是用运放做稳压电路吗?这个电路中的R2有降低噪声的作用,我用的R2取3.3K,电阻越大,对噪声会有好处,但是大了以后能提供稳压的压差就会减小,LZ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运放做稳压电路吗?这个电路中的R2有降低噪声的作用,我用的R2取3.3K,电阻越大,对噪声会有好处,但 ...

是的,你取3.3K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个电路最早是没有R2这个电阻的,我也是看到别人这么用,自己也回去搭了电路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