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回路地线问题。

楼主:
比如有一个控制器,接受前面仪器的信号,那么信号源肯定是通过屏蔽线过来的。
当然还有一个地线回路。
我看网上说,屏蔽线不能做地线回路,我也看过有人说屏蔽是没有电流存在的。
于是,我就想不明白,是否需要一条专门的地线回路,地线回路是否要屏蔽呢,即是否用屏蔽线呢。

我看示波器,或者微电流计都是一根BNC线直接过来的,也就是屏蔽层作了地线回路。

谢谢。

网友A(2015-06-08):
屏蔽县就是做地线用的.

谢谢大家!

数字通信类的屏蔽肯定就是地线为屏蔽层.

再次感谢大家!

至于模拟信号则不同.

谢谢大家!

模拟信号在屏蔽层内部肯定是有地线的.

作为电磁场的屏蔽.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谢谢。  你的帖子每一句话都有一个 谢谢大家!。

我看网上有一篇 “弱电回路屏蔽信号线屏蔽层接地方式”,好像是都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