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电路-可控硅

楼主:
最近才开始接触可控硅,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望大家不吝惜赐教。不胜感激!
1.第一个图是我找来的可控硅控制电路,我想问下R13,R11和C10的作用?  R10的作用就是限流保护可控硅开启电流不过大么?
2.关于MOC3020的问题,我将R12左端一直给高电平5V,可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量MOC3020的输出端就是不导通呢(无论正反)?可接上220V,电路就好用。
3.关于过零检测的问题。我查网上说过零检测的作用有两个。1)零点开启可控硅,使负载收到的冲击小,减小电磁干扰。2)因为可控硅在零点会关闭,所以要在零点开启。 不知道这两点对不对?
4.在电压零点的时候怎么使可控硅导通的?那时候给高电平的话,可控硅控制端也应该没有电流吧?
5.关于相位角。这个了解的不多,不是很懂。能大概讲讲,作用,原理,以及相关的东西么?或者给个链接!

以上如果有理解错误的还望大家指出!

楼主(2015-06-08):
6.关于过零检测的电路能否提供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6.关于过零检测的电路能否提供一个?

直接换有过零导通的MOC306X

网友B:
R10提供适当的触发电流,具体需要根据可控硅型号来确定。R13防止光耦关断时因空间电磁感应造成的误触发,R11和C10则用于抑制感性负载关断时因电感储能造成的过高电压变化率,如果该变化率过高会使可控硅无法关断。
MOC3020的输出端是可控硅,需要足够的电压才能导通,一般的数字万用表能输出的电压很低。
关于过零,说法1正确,说法2错误。
不是在绝对过零时导通的,事实上要稍稍滞后一点点,这当然需要足够的电压差。
可控硅调相就是选择触发时机,在一个完整的正弦半周期内,导通越迟,负载得到的等效电压越低,自己拿张纸画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提供适当的触发电流,具体需要根据可控硅型号来确定。R13防止光耦关断时因空间电磁感应造成的误触发,R1 ...

首先谢谢版主的回答,
1.R10为什么要选那么小呢?(我实际电路中没有R13)可控硅关断的时候220V不就都加在R10和可控硅门极了么?不容易烧坏么?
2.R13的作用就类似 下拉?如果光耦断开,R13两端电压是相同的可以保证G和K极之间没有触发电流?这样理解对么?
3.R11和C10的作用我有点明白了。如果可控硅导通的时候这里也应该有电流流过吧。问个小白的问题,可控硅断开,那R11,C10 和负载能有电流么?电容不是通交流么? 勿喷!
4.如果负载是个电机,这两个件的参数改如何选取?
5.可控硅调相是不是就是改变可控硅导通角?导通角越小,等效电压越低,可是那样的话在50%的时候对负载的冲击不就是最大的么?  有别的调压方法么?(我的思路是以半个周期为单位,开启,关断,这样对负载的冲击应该最小了,不过还未实验,似乎还跟什么电路周期还有关系,有的电路能用,有的不能用)
6.最后问下我实验用改变导通角的方法调压,灯泡调光感觉很正常,可换成电机就不正常了,感觉范围一下子小了很多,高速时调压基本感觉不出变化。是不是因为负载是感性关断时有电流,(每次过零的时候关断可控硅)可控硅实际都没有关闭,所以导通角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和全开没有区别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么?电路上有什么改进么?

或者有相关资料的给我下,谢谢版主。

楼主:
没有人了么?大家都来说说哈!

网友C:
你把MOC3020换为MOC3041之类的过0触发器件就可以了
所谓过0触发,是在电压0点附近触发,也是要够触发电压才触发,一个正弦的半波角度0到180度,用MOC3020可以在在0到180度之间某个角度导通,MOC3041就只能在电压过0 附近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