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0的放大倍数最大是1000倍,这时RG=49.4左右

楼主(2015-06-08):
(无正文)

网友A:
手册给了一个公式:  G = 1 + (49.4 kΩ/RG)
说明G 和电阻有着比较对应的关系, 楼主想问超出电阻取值的情况, 这是个模拟电路, 我想它的放大倍数钳制在 1000倍的可能性不大, 更大的可能是继续沿原来的变化规律延展, 但这时候器件的工作稳定性等方面应该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给了一个公式:  G = 1 + (49.4 kΩ/RG)
说明G 和电阻有着比较对应的关系, 楼主想问超出电阻取值的情况, ...

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不敢确定...

网友B:
超出他的放大倍数的话会不稳定,或者正常工作的电压区间很小.
另外你应该看错了,我这里的手册上 AD620的最大放大倍数是10'000倍.
AD620一般供电是±15V,即使是按30V的输出电压算,在10000倍下输入电压范围也只有3mV,这个情况下你摸一下线输出都会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出他的放大倍数的话会不稳定,或者正常工作的电压区间很小.
另外你应该看错了,我这里的手册上 AD620的最大 ...

对啊,真的是10000,我下了一个英文的手册,上面竟然写了1000,无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真的是10000,我下了一个英文的手册,上面竟然写了1000,无语

不写10'000可能是为了保守估计.
手册上可以看但,倍数越大,AD620的性能越差,我最大也就只使用几百倍.到了1000倍的时候误差已经很大.可见到了10'000的时候AD620的表现已经不能满足"精密运放"这个要求了.
AD620这种运放的原理是通过外部的一个电阻和运放内的一个或几个49.4K的电阻组成电阻网络,这几个电阻的比值决定了反馈比例,也就是放大倍数,在不接这个电阻的情况下,AD620里面的运放相当于跟随输出,即 G=1.
任何运放的输出调整速度都有个极限,并不是按照反馈比例就可以无限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