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问了5个网站都无人能解

楼主(2015-06-08):
寻求大神,一直没搞明白U1是什么,电路图如附件:
Y1是一个换能片,1.7MHz
U1芯片4脚接电源,11脚接地,接法不太可能是LM324,由于直接驱动MOS管,所以应该也不会是单片机,那U1会是什么芯片?

网友A:
LM2902运放,可能吧

网友B:
有实物照片么?
提供的信息越多,找到具体型号的可能越大

网友C:
应该是个单电源的四运放。

网友D:
没有管脚定义,极大可能是接插件,双排的

网友E:
你就确定不是单片机,。,。。我感觉非常像松翰的2501芯片
也没说单片机引脚不能直接驱动MOS管 呀//

网友F:
同意8楼看法!

网友G:
本人判断这是MCP6004运放,运放输出接近5V,驱动MOS管,530N是5V可以驱动的,其它轨到轨运放电源电压都要高。

网友H:
看这4脚11脚电源引脚架势,上面又整了一个LM358,俺估计也就一个LM324吧.哈哈,青菜搭老卜.

网友I:
我看到一个百度问题,两年前的,跟你这一样,人家有那个芯片的图,据说是个单片机,不知道那个帖子是不是你发的,你发过图片吗?

网友I:
据百度人家回答的答案是:惠利半导体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单片机,目前好像已经倒闭了。你还是换个吧,你是准备山寨人家的产品吧?

网友I: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rxgwYsmWhucKSlbT1qC
你看这个不是你发的吧,跟你那个图的连接方式是一样的, 是一个东莞的小作坊 生产的,已经倒闭了。

网友J:
你这个是空气加湿器吗?前两天修过一个,看着像。那个好像是个单片机,你可以百度搜索看看,空气加湿器中用的控制芯片

网友K:
用示波器观察MOSFET波形。用个电路产生相同波形不就行了。超声波雾化有什么好神秘的。反而换能器才是关键。

网友L:
ISO系列:
ISO7220     ISO7231
ISO7240     ISO7241

CC系列:
CC1101      CC1020
CC2500      CC1100
CC2530F256  CC2541F256

MSP430系列:
MSP430F149  MSP430F413
MSP430F2121 MSP430F5418
MSP430F4152 MSP43F415

DRV系列:
DRV8843PWPR     DRV8841PWPR
DRV8832PWPR     DRV8833PWPR
DRV8840PWPR     DRV8842PWPR
DRV8812PWPR     DRV8804PWPR
DRV8800PWPR     DRV8832DGQR

LM2575SX-ADJ    LM2576SX-5.0

欧美韩品牌 优势代理分销:MSC TI AD SAMSUNG/HY/MICRON 全系列芯片!

公司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务,欢迎垂询!

东南区域:0755-83864723

楼主:
是一个元件来的,只是完全没有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