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源

楼主(2015-06-08):
请问用变压器怎么设计出一个输出电压为6伏,输出电流小于1mA的直流稳压源啊?求电路图

网友A:
只能使用变压器,不能用别的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使用变压器,不能用别的元件吗?

不是的,只要有变压器就行。
应该还需要三端稳压器

网友A:
6V,输出不能超过1mA?

网友B:
电源电路,加一个输出电流小于1mA的运放,进行电压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路,加一个输出电流小于1mA的运放,进行电压跟随。

那如果我想要LM3806的三端稳压器接在两端是不是还需要加其他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想要LM3806的三端稳压器接在两端是不是还需要加其他东西啊

抄标准电路就够了,pdf,有他的标准电路,加油咯,多看看芯片数据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标准电路就够了,pdf,有他的标准电路,加油咯,多看看芯片数据文档。

已知道。谢谢

网友C:
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