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下面这个图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图中,用的是LM339,VCC=9V,VREF处是外接可调电压(4.7-8.2V),为什么调节VREF时,PWM处的电压随之变化?另外,10脚、11脚和13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请大神来解救!!!

网友A(2015-06-08):
作业题?
用示波器看看PWM处电压波形,你就知道为什么调节VREF时PWM处电压变化了(估计你用万用表量的)。
此电路就是要产生一个PWM波,且占空比随VREF变化。

楼主:
我是想用示波器看来着,回头来看看!你能解释下怎样调节占空比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业题?
用示波器看看PWM处电压波形,你就知道为什么调节VREF时PWM处电压变化了(估计你用万用表量的)。
此 ...

我是想用示波器看来着,回头来看看!你能解释下怎样调节占空比的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示波器看来着,回头来看看!你能解释下怎样调节占空比的吗?谢谢! ...

“你能解释下怎样调节占空比的吗?”

看看C4两端波形即可。

网友B:
楼主应该先了解模拟电路是如何产生 PWM 的。
其实很简单,三角波(或者斜坡)与一电平比较,输出的就是PWM,调节电平就可以调节PWM的占空比了。
依照三角波(斜坡)的类型,也就可以得到三种模式的PWM。
这在PWM开关电源的IC中普遍使用。

网友:
看看三角波发生器就知道了,再加个比较器的知识点,自己多找相同图跟着分析,就出来了,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