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串口电路问题,不懂哪错了

楼主(2015-06-08):
我用的是STC15F2K60S2单片机,程序没问题,收发功能在单片机开发板上也能实现,但是自己焊出来的电路就是没法串口通信,麻烦帮看下电路哪有问题,菜鸟只有5分,请帮忙!急急急:'(:'(:'(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下电压看看,或者把电容加大。

网友B:
确认接口芯片型号,根据型号手册,应该是你的电容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下电压看看,或者把电容加大。

用万用表怎么检测。。。。确实我电容用小了,电容小会什么影响???会不会芯片已经被我烧了???怎么检测?

网友C:
泵电容用104

网友D:
电容确实小了,**中最小0.1UF

网友E:
这么成熟的东西,随便找个参考电路就做出来,顺便问一下哪个参考设计让你把电容放这么小?

网友F:
DB9的接插件,2、3号脚,标准定义应该是2接收、3发送。你原理图里反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使得你接线错了

网友G:
电容小了

网友H:
将Max232的11脚和12脚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I:
关心一下,LZ解决了吗?

网友J:
电容小了 ,C12 C13 C14 C15 换成104瓷片电容。

网友K:
电容太小  是0.1uf

网友L:
最好用1uf电容

网友M:
怎么感觉你的线接错了呢,电容小也不至于一点出不来啊

网友N:
100pF电容?
服了!

网友O:
我也刚做做了一块板子,四个串口的。STC15W4K32S4.电路原理图是没错的,参数选择有点问题吧,电容选的太小了,务必按照芯片手册来。再提个问题,能正常下载程序吗?不能的话,检查所有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成熟的东西,随便找个参考电路就做出来,顺便问一下哪个参考设计让你把电容放这么小? ...

其实是我在画图的时候用默认电容忘记改过来了!:lol

网友C:
电荷泵没听说过吗?

网友P:
0.1没有问题,用串口助手查看,有数据电路没有问题(无论对不对),没有数据把2、3脚互换

网友P:
数据不对的话,看是不是波特率部队

网友Q:
松哥,,,呵呵呵,,是你吗?老乡。。我是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