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楼主(2015-06-08):
1、工作原理
1)晶体管V是放大元件,用基极电流iB控制集电极电流iC
2)电源UCC,使晶体管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晶体管处在放大状态,同时也是放大电路的能量来源,提供电流iBiCUCC一般在几伏到十几伏之间。
3)偏置电阻RB。用来调节基极偏置电流iB,使晶体管有一个合适的工作点,一般为几十千欧到几百千欧。
4)集电极负载电阻RC。将集电极电流iC的变化转换为电压的变化,以获得电压放大,一般为几千欧。
5)电容ClC2。用来传递交流信号,起到耦合的作用。同时,又使放大电路和信号源及负载间直流相隔离,起隔直作用。为了减小传递信号的电压损失,ClC2应选得足够大,一般为几微法至几十微法,通常采用电解电容器。
2、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
1)外加直流电源的极性必须使晶体管的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以保证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
2)输入回路的接法,应该使输入电压的变化量能传送到晶体管的基极回路,并使基极电流产生相应的变化量。
3)输出回路的接法,应该使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量能转化为集电极电压的变化量,并传送到放大电路的输出端。
4)要合理地设置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A:
这个电路工作点受hfe的影响,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