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问一下,FSMC接口能否复用?如何分时复用?

楼主(2015-06-08):
求问一下,FSMC接口能否复用?如何分时复用?

我的想法是,需要和TFT屏连接,控制显示等。还需要和另外的芯片对接,方便读写访问。
不知道二者是否可以共用呢》分时复用可以吗》
谁知道做过这样的设计?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完全可以复用,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本来就是为复用考虑的。

网友B:
分时复用的基础是多片选.
没有多片选就要用地址线来代替片选.这是常用的统一编址.
如果还不会就去看你大学学的微机原理....

要不要赏一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