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紧急求助,看不动tb6560的封装?

楼主(2015-06-08):
驱动芯片TB6560是直插的吗?
为什么PCB看起来怪怪的,有点像贴片的样子???

楼主:
有没有大神画过过tb6560的驱动电路,可不可以把PCB布线给我看一下。
上面是别人画的,我是用直插的tb6560,tb6560引脚间距太密了,tb6560驱动电流大,线比较粗,不好布线~~~

网友A:
是看起来满怪的
图中没打孔 估计是插件 竖着焊
感觉不牢靠啊
下 了份规格书  里面是2中封装
插件SIP
贴片 qfp

楼主:
谢谢了:)
我现在想试试在板子切个大孔,然后把芯片的两排引脚分别焊接在板子的上下面。

网友A:
这个方法也行的
但是为什么不做插件?

楼主:
直插的tb6560,tb6560引脚间距太密了,tb6560驱动电流大,线比较粗,不好布线~~~

网友A:
这点电流不算大的
既然封装是这样的 插件 过孔肯定是可以的
走线上开窗  后期加工 堆锡
另外可以考虑散热片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电流不算大的
既然封装是这样的 插件 过孔肯定是可以的
走线上开窗  后期加工 堆锡

谢谢,驱动板做好了:lol

网友B(2019-11-06):
TB6560AHQ是插件,但是也能做成贴片的焊接方法,你给出实物图就是贴片的方法!

网友B:
TB6560记得后期加导热硅脂和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