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多级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
1多级放大电路的组成
2阻容耦合放大电路
各极之间通过耦合电容及下级输入电阻连接。
优点:各级静态工作点互不影响,可以单独调整到合适位置;且不存在零点漂移问题。
缺点:不能放大变化缓慢的信号和直流分量变化的信号;且由于需要大容量的耦合电容,因此不能在集成电路中采用。

3、直接耦合放大电路
优点:能放大变化很缓慢的信号和直流分量变化的信号;且由于没有耦合电容,故非常适宜于大规模集成。
缺点:各级静态工作点互相影响;且存在零点漂移问题。(零点漂移是放大电路在无输入信号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却出现缓慢、不规则波动的现象。产生零点漂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温度影响。)

4、差动放大电路
采用的方法是输入级采用差动放大电路,可有效抑制零点漂移。
该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大小仅与输入电压的差值有关,而与信号本身的大小无关,这就是差动放大电路的差值特性。对于差动放大电路来说,差模信号是有用信号,要求对差模信号有较大的放大倍数;而共模信号是干扰信号,因此对共模信号的放大倍数越小越好。对共模信号的放大倍数越小,就意味着零点漂移越小,抗共模干扰的能力越强,当用作差动放大时,就越能准确、灵敏地反映出信号的偏差值。

网友A(2015-06-11):
三极管电路是运放电路的基础。

网友B:
去工具在线仿真一下

网友B:
里面给出的结果试试看

网友C:
各级静态工作点互不影响,可以单独调整到合适位置

模电的基础

网友D:
差动放大对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越强

网友E:
第三种方式存在零点漂移问题

网友F:
阻容耦合的各级静态工作点互不影响,是比较好的

网友G:
各有优劣,看实际应用的要求了

网友H(2015-07-11):
输入级采用差动放大电路,可有效抑制零点漂移。
该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大小仅与输入电压的差值有关,而与信号本身的大小无关,这就是差动放大电路的差值特性。对于差动放大电路来说,差模信号是有用信号,要求对差模信号有较大的放大倍数;而共模信号是干扰信号,因此对共模信号的放大倍数越小越好。

网友I:
各级静态工作点互不影响,可以单独调整到合适位置;且不存在零点漂移问题。

网友J:
这个采用差动输入的,有效抑制了零漂的。

网友:
很基础,但是很实用,设计电路基本上都是用的这几种思路

网友K:
共模信号是干扰信号,对共模信号的放大倍数越小越好,因此才设计出了差动放大电路,很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