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7012DBVR问题

楼主(2015-06-09):
tps77012DBVR是一个输出1.2v 的芯片,我们第一次采购时,买来的是3脚接地,输出1.2v。
照此做了PCB板,芯片上丝印是PCQI 。
第二次买来的,发现不能用,以为是坏的,经实验发现3脚接高电平,才有1.2V输出。
第三次去买,仍是3脚接高电平,才有1.2V输出。芯片上丝印都是PCQI 。
怎么才能判断出,3脚接地,输出1.2v的芯片?
这种芯片怎么会有2种不同的?

网友A:
两批ic上除了PCQI,其余的丝印完全一样吗?

网友B:
上你的图来说
你的输入是多少?
电容用的什么?
EN脚有无上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批ic上除了PCQI,其余的丝印完全一样吗?

三批都只有PCQI无其它文字。封装完全一样。

网友B:
要你自己的图啊 包括实物图
TI的东西 只要货源正 一般都没问题的
不过我怀疑你后面拿的是假货 一般的LDO en 大多数都是接高的  反正 都是sot23-5的封装

网友B:
LDO 基本都通用
来路不正 国产的有很多冒充大牌

楼主:
自己的图完全按照那个图做的,片子的实物照了,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你自己的图啊 包括实物图
TI的东西 只要货源正 一般都没问题的
不过我怀疑你后面拿的是假货 一般的LDO e ...

自己的图完全按照那个图做的,片子的实物照了,看不清。

网友C:
估计采购渠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