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烧写方法】ATMEGA64A怎么烧写?用仿真器烧写用什么仿真器?串口烧写用什么软件?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6-10):
出来一位大侠吧!

网友A:
atmel光放有仿真器,不过比较贵,现在市场上盗版的比较多,比官方便宜。也有很多ISP下载器,直接下载到芯片,串口下载需要先下载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光放有仿真器,不过比较贵,现在市场上盗版的比较多,比官方便宜。也有很多ISP下载器,直接下载到芯片 ...

我买了个仿真器,回来倒腾倒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仿真器,回来倒腾倒腾的

用USBISP下载器就可以下载了,十几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ISP下载器就可以下载了,十几块的

1.不能像STC或者STM32、DSP一样使用USART下载程序?(MAX232电平转换)使用对应下载软件下载.hex文件
2.这里是不是必须买一个USB转ISP的下载工具?(我自己有电脑串口RS232电平转TTL电平下载板用于STM32和DSP的.hex烧写码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不能像STC或者STM32、DSP一样使用USART下载程序?(MAX232电平转换)使用对应下载软件下载.hex文件
2 ...

初学者还是买一个USPISP下载器方便使用,好像用UART接口也可以下载程序,不过事先要在芯片内部固化一段汇编代码(下载专用的),可以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者还是买一个USPISP下载器方便使用,好像用UART接口也可以下载程序,不过事先要在芯片内部固化一段汇 ...

好的 谢过!

网友C:
atmega 的 ISP 烧写,是可以通过 PC 串口直接进行的,上位机的烧写软件通过操作 PC 串口来模拟 SPI 时序,串口要求具有这几根线:
  • RTS 模拟 RESET
  • DTR 模拟 SCK
  • TXD 模拟 MOSI
  • CTS 模拟 MISO
  • GND

烧写软件是 AVRDUDE,WinAVR 有集成,该软件是 DOS 命令行的界面,常用语法如下:
avrdude -p芯片型号 -c编程器型号 -P串口号 -u -Uflash:w:flash hex文件:a -Ueeprom:w:eeprom hex文件:m -Ulfuse:w:Low熔丝:m -Uhfuse:w:High熔丝:m -Uefuse:w:Ext熔丝:m -Ulock:w:加密:m

各参数的详细解释可以看这里。对于直接的 PC 串口来说,编程器型号是 dasa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电平没有反相,如果经过了 RS232 接口芯片,那么这些线的逻辑都是反的。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 不使用 RS232 接口芯片,自己做电路把 ±10V 转换为 TTL,不能反相。
  • 修改 AVRDUDE 的配置文件 avrdude.conf,这是一个文本文件,找到其中的 dasa 描述,把那些数字前面加上 '~' 字符:
    programmer
      id    = "dasa";
      desc  = "serial port banging, reset=rts sck=dtr mosi=txd miso=cts";
      type  = serbb;
      reset = ~7;
      sck   = ~4;
      mosi  = ~3;
      miso  = ~8;
    avrdude 就会使用相反的逻辑了。

网友:
avr单片机有两种烧写方法,一种是串口烧写isp,另一种是仿真器jtag接口,由于仿真器比较贵,所以一般用isp串口的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www.docin.com/p-41304738.html
http://www.doflye.net/viewthread.php?tid=195

网友D:
avr一般应该有三种烧录方式,1,isp 2,jtag 3,高压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