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规(IEC60950)中的工作电压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5-06-09):
大家好,本人工作经历中一直没有接触到安规这一块。最近做一块电路板,要使用到220V的强电,涉及到电气间隙这一块。这里特向大家请教。

如上图,这里的工作电压指的是什么。

以常见的手机充电器为例子,额定电压为220V,应该是对应表中的第三列,
额定电源电压
150Vin300V
(瞬态额定电压2500

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为5V。是不是5V就是工作电压,对应到

这一行呢

楼主:
接楼上,如果5V不是工作电压。请用这个图来说明那个是工作电压。
这个图中给出了A B C D E F五个点。请说明哪些点之间的电压是工作电压。
多谢!

楼主:
哈哈,吕工程的回答和主题没有多大关系。
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自己搞不清楚PCB布线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怎么去查表。

自己也查了资料,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这里就说一下,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作为一个记录。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定义网上有,这里就不复述了。
电气间隙应该是是防止电极(可能是pcb板上两条不同电位的走线)之间通过空气放电,
爬电距离应该是防止电极通过固态绝缘体的表面的气体进行放电。例如通过PCB板材表面的气体放电。这种放电,称为沿面放电或者闪络。沿面放电也是一种气体放电现象,沿面闪络电压比气体或固体单独存在时的击穿电压都低。

可能就是这样原因,一般PCB板上要求的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
PCB板板上的有些开槽就是为了增大爬电距离。槽的宽度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污染等级越高,要求的槽宽相对大一些。

楼主:
至于PCB板上的爬电距离与电气间隙,应该遵用哪个规范,可能与具体的行业有关。没有搞清楚。
现在就以IEC60690为例进行说明。(我也不懂,特别是一些细节问题,还希望了解的人给予指正和补充,先谢过了!)

1.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肯定不是我在一楼以手机充电器为例中的5V。
中文文档和英文文档中关于这个工作电压都说了一大通,可是看了之后还是云里雾里。
个人就初步将额定电压220V作为工作电压。这个在表中是工作电压的有效值,这就确定了在表中的那一行。
列是额定电源大于150小于300.
污染等级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一下,这里取污染等级为2.
可以得到B/S 2.0(1.5)。

我这里还有一些疑惑,就是PCB板上的走线怎么实现基本绝缘。
在pcb板上走两根网络标号不同的线,只要是线不碰上,应该说都是实现了工作绝缘或者说是功能绝缘。

比如说从PCB上端子上引出L、N两根线,这两条线我将它们走线间的电器间隙保持为2.0mm,满足表中的要求,难道这就是基本绝缘(我的理解这还是功能绝缘)。

pcb板上的绿油是起基本绝缘的作用?如果这样pcb板上所有不相连接的线之间都是基本绝缘。另外仅是这样的基本绝缘,也防止不了电击啊,我想没有几个工程师敢于去摸这样的走线。
我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