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MP809复位芯片复位信号异常

楼主:
IMP809芯片复位信号经电阻接到MCU(C8051F)的复位脚,电路时而工作时而掉电,经检查是复位信号时高时低造成,电路如下图所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IMP809

IMP809

楼主(2015-06-09):
我现在不清楚是不是IMP809在生产焊接时(如回流焊等)产生的高温或者是静电所损伤。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是换个可替换的型号的809芯片。

网友A:
809 少个104
R210 不要 或者33R
或者MAX809替换

网友B:
IMP809很容易坏,我们以前用的一年内坏了30%,后来换成CAT809就没再坏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9 少个104
R210 不要 或者33R
或者MAX809替换

多谢版主jjjyufan回复!
104电容加在809复位脚与地之间,是为了防静电击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P809很容易坏,我们以前用的一年内坏了30%,后来换成CAT809就没再坏过了

多谢yhn1973回复!
果真IMP809L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