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读ID不正确

楼主(2015-06-09):
void main(void)
{
   uchar devid=0;
    int  x,y,z;//保存加速度数据
    INIT_msp430();//初始化单片机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进入低功耗模式
    //////////////////////////////////////////////////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while(devid!=0xe5)
      devid=Single_ReadI2C(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器件ID代码),表示通信序列正确;
     //////////////////////////////////////////////
        while(1)
        {
//           TimerA_UART_tx(0x01);
//           TimerA_UART_print("G2xx1 TimerA UART\r\n");
//-----------------------------------------//
          Single_ReadI2C(ACT_TAP_STATUS);//中断清零前,应读取ACT_TAP_STATUS寄存器
          Single_ReadI2C(INT_SOURCE); //清中断标志
           //采样数值×3.9/1000为实际加速度数值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show x
              x=(BUF[1]<<8)+BUF[0];  //合成数据
//             display(x);
                //show y
              y=(BUF[3]<<8)+BUF[2];  //合成数据
//             display(y);
                //show z
              z=(BUF[5]<<8)+BUF[4];  //合成数据
//              display(z);
//              TimerA_UART_tx('\n');     //换行
//-------------------------------------//
              judge(x,y,z);//运动判断
                delay(20);                            //延时

楼主:
while(devid!=0xe5)
      devid=Single_ReadI2C(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器件ID代码),表示通信序列正确;
程序在这两句之间一直跳,

网友A:
这个不熟,帮不了你;

网友B:
INIT_msp430();//初始化单片机

楼主用的是TI的MSP4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IT_msp430();//初始化单片机

楼主用的是TI的MSP430?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熟,帮不了你;

没事没事

网友C:
你自己都注释了,通信时序不对,或者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