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freemaster 调试问题

楼主(2015-06-09):
因为刚接触该平台,不太了解,没法细说,只能发图了

网友A:
图1、2可以根据提示找到对应那句代码修改。
图3是通信口没指定,你要根据硬件与PC机相连串口属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2可以根据提示找到对应那句代码修改。
图3是通信口没指定,你要根据硬件与PC机相连串口属性设置。

初次使用,表示不会弄。慢慢弄吧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次使用,表示不会弄。慢慢弄吧我

【原创猛料】玩转飞思卡尔在线调试工具FreeMaster 有基本的一些介绍,也有教你怎么设置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创猛料】玩转飞思卡尔在线调试工具FreeMaster 有基本的一些介绍,也有教你怎么设置串口的。
...

谢谢,我仔细看看吧,有问题再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创猛料】玩转飞思卡尔在线调试工具FreeMaster 有基本的一些介绍,也有教你怎么设置串口的。
...

问题解决了,主要问题还是我没有完全看明白你给我发的那个连接内容。不过问题解决以后,我也对上述连接内容理解了。
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主要问题还是我没有完全看明白你给我发的那个连接内容。不过问题解决以后,我也对上述连接内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