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基于OP07的放大平移电路!

楼主(2015-06-09):
我的输入电压是30到50mv,我想用op07将他放大20倍到6~10V,在把他平移到0.5到4.5V之间。请大神们指导一下!现在放大的部分没问题,我附图了!就是平移不知道怎么弄啊,用OP07怎么上下平移啊??

网友A:
R5左端加一个固定电压。

网友B:
看不懂,几十mV放大几十倍,能上近10V?

网友C:
平移用差分运放就得了,直接一个AD620带20倍放大搞定

网友C:
还有,你计算错误了,按你的要求是放大200倍,不是20倍.
图纸我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