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Mark "C3 92 t",型号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6-09):
C3: 1SS226  Si-diode Dual,  Sw, Fast, 85V, 100mA, <4ns SOT-23
C3: 1SS362  Si-diode Dual,  Sw, U-Fast, 8 5V, 100mA, 150mW, Vf<1.2V(0.1A), <4ns SOT-23
C3: 2PD601ART  Si-npn GP, Sw, 60V, 100mA, 250mW, B>90, >100MHz SOT-23
C3: KST4126 Si-pnp GP, 25V, 200mA, 350mW, B=120..360, >250MHz SOT-23
C3: MMBT4126 Si-pnp GP, 25V, 200mA, 350mW, B=120..360, >250MHz SOT-23
C3: SMBT4126 Si-pnp GP, 25V, 200mA, 350mW, B=120..360, >250MHz SOT-23

以上皆不正确。

网友A:
最好根据功能,各个引脚的电压,电路等推测是什么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