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OPA847运放自激震荡问题

楼主(2015-06-09):
最近用OPA847datasheet上的同相20倍放大电路搭了个电路。电路图如下,Rg实际为47欧。当输入20Mv,10Khz正弦波时。输入端用示波器看到为2.6V,23.2Mhz,输出端为6.7V,23.4Mhz。  应该是自激了吧?  然后我在Rf两端分别并上一个10pf,3pf,1pf电容,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用OP系列运放时是否有遇到这种情况,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示波器用的正确?

网友B:
所谓自激震荡是,将输入接地时输出端看到有明显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自己震荡是,将输入接地时输端看到有明显的波形

嗯,我试着把输入接地后,看到输出有8.02V,  21Mhz.  且在Rf端并上3Pf电容不能消除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示波器用的正确?

应该不会错,现在把输入接地,直接测输出端。观察到有8.02v, 21Mhz的波形。且在Rf端并上3Pf电容不能消除此现象。 会不会是板子布线的问题呢?

网友C:
幅度这么大?  非常可能的自激. 振荡是需要正反馈的. 你这个电路正好是同相放大.
那么看看你的电路板, 输入和输出之间有耦合的因素吗? 包括寄生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幅度这么大?  非常可能的自激. 振荡是需要正反馈的. 你这个电路正好是同相放大.
那么看看你的电路板, 输入 ...
版主你好,我模电学的还不深。能否解释下 “输入输出之间耦合的因素”怎么看? 这是我做的板子E:\QQ图片20150609190149

网友D:
R13或R14虚焊或OPA847是坏的。

网友E:
运放自激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在波特图上反映就是相位反转时候放大大于1,像你这种纯电阻网络,而且放大倍数不大的情况下出现自激,你应该检查你的电源,还有PCB布局,原理性这个电路不会出现自激!

楼主:
这是原理图,是否有问题呢?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应该是PCB排版的问题,重刷了一块后不会出现自激了,但是放大倍数有点奇怪。

网友F:
应该是PCB布线不当,信号线的地要接在50欧的一端。6.8u用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PCB布线不当,信号线的地要接在50欧的一端。6.8u用钽电容

我还没用BNC接口,板子上只有电源地没有信号地。就只用排针接信号发生器输入。   这么做是否会导致信号地和电源地公用?才导致了自激?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样就有打赏?那我也来

这种求赏的,我会上当么,哈哈?

网友I(2018-10-26):
挖个坟。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