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一个超过256字节的数组?

楼主(2015-06-09):
发现PSOC定义的数组超过256个字节就会出错,请问若需要用到更大的数组,该怎么定义呢?

网友A:
是否你的堆栈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你的堆栈设置有问题

PSOC1 怎么设置堆栈呢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没做什么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