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读取SIM卡的问题

楼主(2015-06-09):
我现在做一款产品,需要读SIM卡。用的卡是一个过期的旧卡,虽然不能用了,但是读里面的信息应该没问题。
我仿照STM32固件库写程序,如下
while(SCState != SC_ACTIVE_ON_T0)
     {

      SC_Handler(&SCState, &SC_ADPU, &SC_Responce);
      if(SCState == SC_POWER_OFF)
      {
        /* Power ON the card */
        SC_PowerCmd(ENABLE);

        /* Reset the card */
        SC_Reset(Bit_RESET);
        //SCState = SC_POWER_ON;
      }
       }
  USART_SendData(USART1,0X69);
发现程序死在while循环里面。
调试后发现,SCState的值是0,也就是SC_POWER_ON。说明上电成功了。
SC_ACTIVE_ON_T0的值是0x04,她表示什么意思呢?请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发现一直处于SC复位为低的状态。

楼主:
时钟没有波形出来。

楼主:
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智能卡IO用串口三的发送TX,有波形。
时钟用串口三CK,没波形。

网友A:
那就看 gpio 是不吧配置对了

楼主:
你是个大神。果然配置错啦,重映射到其他脚上去啦。

楼主:
现在波形有啦。
可是不能进入激活状态。
while(SCState != SC_ACTIVE_ON_T0)
     {

      SC_Handler(&SCState, &SC_ADPU, &SC_Responce);
      if(SCState == SC_POWER_OFF)
      {
        /* Power ON the card */
        SC_PowerCmd(ENABLE);

        /* Reset the card */
        SC_Reset(Bit_RESET);
        //SCState = SC_POWER_ON;
      }
       }
在这个循环里出不来。

楼主:
看了下,数据腿又没有波形啦。

网友B(2015-09-15):
感觉楼主很牛X的样子,一直在研究SIM,是不是在开封老人手机?

楼主:
不是。我在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