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电路电压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5-06-09):
输入是30ms的正负铅酸蓄电池电池电压,间隔2ms,电压范围+-18V.运放输出到单片机AD口,AD为12bit。软件滤波为中值平均滤波。现在试了3块板子,有一块在正负2mV左右跳动符合要求,但是有两块电压在+-5mv跳动。测了三块板子电源和基准纹波都在10mv以内。但是运放输出,那块好的纹波明显比其他两块波形要平稳些。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大家看看在变AD的情况下,电路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或者软件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测了三块板子电源和基准纹波都在10mv以内
基准都那么差了,实际测量能好到哪去?
不一样的AD对输入信号的要求不一样.不明白你的AD是什么型号,无法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了三块板子电源和基准纹波都在10mv以内
基准都那么差了,实际测量能好到哪去?
不一样的AD对输入信号的要求 ...

不好意思,我说的AD就是单片机内置12位AD。那为什么会有一块效果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AD就是单片机内置12位AD。那为什么会有一块效果较好?

元件差异,运气等等.
我们设计的全好的板一批元件下来也总有几个纹波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