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这是端口的重映射吗

楼主:
我在STM32F427中,找了UART4_TX是用那个引脚的,结果发现有两个引脚都有,这是引脚的重映射吗?用的时候需要设置吗?

网友A(2015-06-09):
是的。需要在配置GPIO口时进行配置。
具体请看对应参考手册的GPIO章节。

网友B:
跟早期的 F1 比较, 后面的 F2,F4,F3,F0 系列的 IO 口重定位配置做了改进.
对 IO 口可以使用 GPIO_PinAFConfig() 任意分配外设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早期的 F1 比较, 后面的 F2,F4,F3,F0 系列的 IO 口重定位配置做了改进.
对 IO 口可以使用 GPIO_PinAFCon ...

可以配置为普通的输入或者输出吗?还有,在同一个port里,如portA里,会不会因为有些设置是只能对整个port设置的,所以当在一个port里使用某个功能时,会限制到同一个port里的其他功能。

网友B:
我是说可以任意设置了
你说的问题, 在 F1 里存在, 后续就没有了(至少在我的应用中没有发现还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配置为普通的输入或者输出吗?还有,在同一个port里,如portA里,会不会因为有些设置是只能对整个por ...

可以自由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