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切换,画面滚动

楼主(2015-06-09):
用继电器切两路摄像头视频,在切换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画面滚动(屏幕中能看到画面在往下滚动),滚动几次后,图像稳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图像信号?
什么格式的?
你怎么想到用继电器切呢?

楼主:
我用视频开关也测试过,还没有继电器的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视频开关也测试过,还没有继电器的效果好!

那是你自己没做好而已。
第一次看到有人拿继电器做切换的。

网友B:
继电器切换时间太长,同步丢失很正常。

网友C:
同步信号失锁 然后又锁定 就看到画面滚动?

网友D:
视频切换一般都是用视频模拟开关,继电器抖动稳定时间过长,不适合的。
视频模拟开关比如SGM330A、PI5V330这类,当然如果是CVBS的信号,能用的模拟开关就更多了

网友E:
视频切换,你以为这么简单呀?
如果是电视台演播用的,那是专门的设备,二路视频输入,行场同步头肯定不会对齐的,内部是很复杂的系统,要存储起码一帧以上的数据,然后同步输出,也可以同步切换了。

网友F:
上下滚动就是场同步失锁了,把切换两端的电路发上来,大家帮忙瞧瞧

网友E:
LS你厉害。还是看看我说的,视频切换,输入的二路视频又不是同步的,是随机相位的,你怎么切换都会不同步的。
就好比老式的电视机,换台时先灭一下屏幕。
至于专业的视频切换设备,是数字电路,内部要存储输入的视频数据,软件处理然后输出。

直接切换,就是老式黑白电视机换台那样的效果咯,就看楼主能不能接受了;很明显楼主是连黑白电视机的效果都达不到?

楼主:
:) 昨天没有上来!要求没有专业设备那么高,黑屏现象是允许的。PI5V330 ADI 的模拟视频开关我也测试了下,实验室环境是没有问题的,实际工作中效果不是很好!都是飞线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没有上来!要求没有专业设备那么高,黑屏现象是允许的。PI5V330 ADI 的模拟视频开关我也测试了下, ...

同行中很多用这种模拟开关切,楼主说的效果不好具体是指什么现象呢?

楼主:
黑屏的时间比继电器的时间要长吧!模拟开关的速度比继电器快,应该黑屏的时间短才对,不知为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黑屏的时间比继电器的时间要长吧!模拟开关的速度比继电器快,应该黑屏的时间短才对,不知为什么! ...

场同步需要时间的,也和同步前的相位差别有关。
和这个切换时间没有必然关系吧。

网友G:
这个如果不想做同步
两个信号不要直接切换,一个先断掉另一个再上,中间流点时间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