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VC5416的JTAG连不上

楼主(2015-06-09):
JTAG, kHz, tc, hz, ck
TCK一直输出500KHz,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
使用的仿真器是wintech XDS560V2,这个仿真器连接另一块5410的板子一切正常,TCK为10M。

网友A:
仿真器应该是支持  芯片的
连不上的可能性很多啊     驱动安装目录    硬件  供电 等
你在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