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03 休眠低功耗电流降不到规格书上写的标准,求助

楼主(2015-06-09):
/*
项目:示例程序
芯片:PIC16F1503
功能:
休眠唤醒
2.7uA

脚位定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DD                  VSS|
            |RA5              AN0/RA0|
            |RA4/AN3          AN1/RA1|
            |RA3         PWM3/AN2/RA2|
            |RC5/CWG1A/PWM1   AN4/RC0|
            |RC4/CWG1B   PWM4/AN5/RC1|
            |RC3/AN7/PWM2     AN6/RC2|
             ------------------------

*/

#include <pic.h>

//芯片配置字
__CONFIG(0x3924);
__CONFIG(0x3FFF);

void main()
{
        /*
        振荡器控制寄存器
        <6-3>IRCF 内部振荡器频率选择位
                                                        5V供电        3.3V供电        T0
        1111 16MHz                                887uA                                125us
        1110 8MHz                                613uA                                250us
        1101 4MHz                                470uA                                500us
        1100 2MHz                                389uA                                1ms
        1011 1MHz                                354uA                                2ms
        1010 500kHz                                331uA                                4ms
        1001 250kHz
        1000 125kHz
        0111 500kHz 复位默认        332uA        290uA                4ms
        0110 250kHz
        0101 125kHz                                320uA
        0100 62.5kHz
        001x 31.25kHz                        317uA
        000x 31kHz                                20uA        18.3uA
        */
        OSCCON = 0B00000000;        //<6-3>IRCF;<1:0>SCS
        VREGCON= 0B00000010;        //<1>VREGPM

        /*
        PS 预分频比选择位
        000 1:2
        001 1:4
        010 1:8
        011 1:16
        100 1:32
        101 1:64
        110 1:128
        111 1:256
        */
        OPTION_REG = 0B00000000;//<7>#WPUEN;<6>INTEDG;<5>TMR0CS;<4>TMR0SE;<3>PSA;<2:0>PS

        APFCON = 0B00000000;        //备用引脚选择
        ANSELA = 0B00000000;        //模拟数字  1:模拟; 0:数字
        ANSELC = 0B00000000;        //模拟数字  1:模拟; 0:数字

        LATA   = 0B00001000;        //数据锁存器
        TRISA  = 0B00001000;        //输入输出        1:输入; 0:输出
        PORTA  = 0B00001000;        //电平                1:高;   0:低
        WPUA   = 0B00001000;        //上拉                1:使能; 0:禁止

        LATC   = 0B00000000;        //数据锁存器
        TRISC  = 0B00000000;        //输入输出        1:输入; 0:输出
        PORTC  = 0B00000000;        //电平                1:高;   0:低

        IOCAP  = 0B00000000;        //PA电平变化中断正边沿
        IOCAN  = 0B00000000;        //PA电平变化中断负边沿

        //ADC
        FVRCON = 0B01000000;        //<7>FVREN;<6>FVRRDY;<5>TSEN;<4>TSRNG;<3:2>CDAFVR;<1:0>ADFVR
        /*<6-2>CHS
        00000 AN0
        00001 AN1
        00010 AN2
        00011 AN3
        00100 AN4
        00101 AN5
        00110 AN6
        00111 AN7
        11101 温度
        11110 DAC
        11111 FVR
        */
        ADCON0 = 0B01111100;        //<6-2>CHS;<1>GO/DONE;<0>ADON
        ADCON1 = 0B10100000;        //<7>ADFM;<6-4>ADCS;<1:0>ADPREF

        //Timer0
        TMR0   = 0x00;

        //Timer1
        /*
        <5:4>T1CKPS Timer1输入时钟预分频比选择位
        11 1:8
        10 1:4
        01 1:2
        00 1:1
        */
        T1CON  = 0B00000000;        //<7:6>TMR1CS;<5:4>T1CKPS;<2>#T1SYNC;<0>TMR1ON
        T1GCON = 0B00000000;        //<7>TMR1GE;<6>T1GPOL;<5>T1GTM;<4>T1GSPM;<3>T1GGO;<2>T1GVAL;<1:0>T1GSS
        TMR1H  = 0x00;                        //递增到FFFFh发生中断
        TMR1L  = 0x00;

        //Timer2
        /*
        <6-3>T2OUTPS Timer2输出后分频比选择位
        0000 1:1
        0001 1:2
        0010 1:3
        ...
        1101 1:14
        1110 1:15
        1111 1:16
        <1:0>Timer2时钟预分频比选择位 影响PWM周期
        00 1
        01 4
        10 16
        11 64
        */
        T2CON  = 0B00000000;        //<6-3>T2OUTPS;<2>TMR2ON;<1:0>T2CKPS
        PR2    = 0x68;                        //周期寄存器//PWM周期=(PR2+1)×4Tosc×(TMR2预分频值)
        TMR2   = 0x00;                        //计数保持寄存器

        //PWM1
        /*
        38kHz T2CKPS预分频1, PR2=0X68;PWM1DCH=0x1A;
        */
        PWM1CON= 0B00000000;        //<7>PWM1EN;<6>PWM1OE;<5>PWM1OUT;<4>PWM1POL
        PWM1DCH= 0x1A;                        //PWM占空比高位
        PWM1DCL= 0x00;                        //<7:6>PWM占空比低位 10位分辨率的占空比

        //CWG模块
        CWG1DBR= 0x0A;                        //<5-0>上升沿死区计数
        CWG1DBF= 0x0A;                        //<5-0>下降沿死区计数
        CWG1CON0=0B00000000;        //<7>G1EN;<6>G1OEB;<5>G1OEA;<4>G1POLB;<3>G1POLA;<0>G1CS0
        /* <2-0>G1IS
        111 LC1OUT
        110 N1OUT
        101 PWM4OUT
        100 PWM3OUT
        011 PWM2OUT
        010 PWM1OUT
        001 ASYNC_C1OUT
        000 ASYNC_C2OUT
        */
        CWG1CON1=0B10100010;        //<7:6>G1ASDLB;<5:4>G1ASDLA;<2-0>G1IS
        CWG1CON2=0B00000000;        //<7>G1ASE;<6>G1ARSEN;<3>G1ASDC2;<2>G1ASDC1;<1>G1ASDFLT;<0>G1ASDCLC2

        PIE1   = 0B00000000;        //<7>TMR1GIE;<6>ADIE;<3>SSP1IE;<1>TMR2IE;<0>TMR1IE
        PIR1   = 0B00000000;        //<7>TMR1GIF;<6>ADIF;<3>SSP1IF;<1>TMR2IF;<0>TMR1IF
        INTCON = 0B00000000;        //<7>GIE;<6>PEIE;<5>TMR0IE;<4>INTE;<3>IOCIE;<2>TMR0IF;<1>INTF;<0>IOCIF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while(1)
        {
                SLEEP();
                ///////////////////////////////////////////////////////////
        }
}

数据手册上写典型值是 0.5uA, 实测是 2.7uA。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芯片只接了电源和地,其它脚都悬空输出低的。
大神们帮看看,谢谢!

网友A:
看看这个有没有帮助,别的网站看到的

PIC16单片机设置不同IO口状态对功耗的影响
最近在做PIC单片机的低功耗,于是设置不同IO口状态测试了一下功耗情况,采用串联万用表的方式测量电流,单片机IO口为悬空状态,整个系统无外设驱动,测试采用的是PIC16F690单片机。

思路如下:系统上电后初始化所有的IO,然后进入调用系统函数SLEEP();进入休眠状态。
1. A、B、C端口全部为输入上拉:休眠后耗电500uA左右。
2. A、B、C端口全部为输入下拉:休眠后耗电500uA左右。
3. A、B、C端口全部为输出上拉:休眠后耗电2200uA左右。
4. A、B、C端口全部为输出下拉:休眠后耗电<1uA。反正万用表直流2mA 档示数为零,我没有更精密的测量工具了,所以具体多少nA不知,但以上测量数据足以给同行们一些启示。
实际运用中,降低晶振的工作频率,关闭BOR欠压复位等设置可以更省电。注意,悬空的IO引脚不管是上拉到VDD还是下拉到GND,总需要拉一下的。如果只设置为输入后输出,而没有设置为上拉到VDD或下拉到GND,则会非常耗电,功耗会至少增大十倍。千万注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