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为什么从原理图更新到PCB后元件在界面外?

楼主(2015-06-09):
如图中,在原理图中添加了几个元件,然后更新到PCB后出现了这种情况,第一次见到,求解答啊!

网友A:
重新导入看看;

网友B:
制作的器件 位号 等 有的不在原点附近
自己检查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的器件 位号 等 有的不在原点附近
自己检查库

已解决,全选后拖动上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