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43 内部1.2V Vref 疑问

楼主(2015-06-09):
买了一套FRDM-KL43Z, 用官方自带的代码,想用下内部1.2V Vref ,调用其初始化程序Vref_Init()直接进入Hardfault. 定位错误在“VREF_SC    = VREF_SC_VREFEN_MASK”。
想问下是否有人也遇到类似情况,或者谁能提供下可用的调用内部1.2V Vref内部例程,谢谢!

网友A:
SIM_SCGC4的VREF位是Clock Gate,Clock Gate需要在模块使用前先打开,才能避免直接操作寄存器进入Hardfault

网友B:
那个官网的软件包里没有例程吗

楼主:
感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另外,我想问下,ADC如果要测3V 左右的外部电压,参考电压应该如何选择,可以用内部参考电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另外,我想问下,ADC如果要测3V 左右的外部电压,参考电压应该如何选择,可以用内 ...

参考电压必须大于等于被测电压,如果你选1.2v就得把外部3v降下来了。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