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m7705的输入可以是5V吗?

楼主(2015-06-09):
现在正再用 tm7705,它的基准电压根据供电电压 可以使1.25也可以是2.5,但是实在没搞清楚,输入电压范围究竟是多少!因为以前用过逐次比较型的AD没有用过Σ-∆转换的AD,实在有点看不懂,如果是逐次比较型的基准电压是2.5那输入最大也只能是2.5,但是这个Σ-∆转换有哪位大神了解吗?它的输入范围究竟是多少啊??

网友A:
TM7705只需2.7~3.3V或4.75~5.25V单电源。TM7705是双通道全差分模拟输入,带有一个差分基准输入。当电源电压为5V、基准电压为2.5V时,该器件都可将输入信号范围从0~+20mV到0~+2.5V的信号进行处理。还可处理±20mV~±2.5V的双极性输入信号,对于TM7705是以AIN(-)输入端为参考点。当电源电压为3V、基准电压为1.225V时,可处理0~+10mV到0~+1.225V的单极性输入信号,它的双极性输入信号范围是±10mV到±1.225V。因此,TM7705可以实现2/3通道系统所有信号的调理和转换

网友B:
输入参考基准电压数据手册推荐:7705用5V供电基准用2.5V。7705用3V供电基准就用1.225V。这没啥好纠结的。